笔记本键盘F1、F2、F3....,都变成了功能键,如何切换到F1、F2、F3...

楼主(2013-09-18):
ACER笔记本键盘F1、F2、F3....,都变成了功能键,如何切换到F1、F2、F3...,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FN 短路了  联建了

网友:
非常感谢df103师傅指点,这是新的本本啊。除了FN连键,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现象?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EC/IO有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fulang168师傅指点,这和安装什么热键驱动有关吗?它是LINUX系统,我不会看里头安装了什么程序。

网友:
有的笔记本键盘是只按F1键是功能键  FN加F1键才是F1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