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关于不跑马之前内存电压不正常的浅析

楼主(2013-09-18):
维修中我们经常遇到不跑马的时候,内存的电压也达不到额定这是正常的 。不要纠结这些。  比如内存额定电压1.8v ,不跑马之前是1.5v 也是正常 。太低估计不行了 因为想桥有个1.5v 1.05  还有总线1.2v  大多数是由内存电压转换。 现在的板子时序都设计比较严谨一环扣一环的 。

vout=0.6x{(r1711+r1714)/r1714}    这个公式计算内存供电的。  看到后面的 3个信号了没有ddr18v_ov2 ....... 这个是连接io的gpio脚的  ,来改变分压电阻的大小从而改变vout电压。当不跑马的时候gpio脚没有被定义是悬空还是拉低导致vout电压达不到要求值。  那为什么板子要设计这个信号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发烧友 要为内存超频就要提高内存电压 ,这个信号就是控制内存电压的。
没有验证   分析有错请见谅。

网友:
华硕的主板设计经常是这样的,DDR3的,不跑码时1.2V,跑码后才1.5V。开始的时候还以为不正常呢。

主板不跑码时候 内存供电电路 是没有开始 正常工作的 所以 测得的电压 会比 实际正常电压值 偏低
我认为 这个 主板不跑码 的时候 内存 工作电路 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所以 测得的电压 会比 实际正常电压值 偏低

网友:
真.
..也不加分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跑1。5   跑了 1.8

网友:
华硕三代内存  很多都是这样的    刚刚开始容易误导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梅姐的  二代内存   2.2v   这个电压感觉有点悬

网友:
三代内存刚出来不久,后修到快板子,一会1.5V   一会1.8 原来如此。。

网友:
别提了,记得刚修华硕一块DDR3的板子,CPU不工作,认为是内存电压低了,结果走进了死胡同,唉,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是这样的,我试过了。

网友:
遇到内存电压不正常的。可以把去EC的电阻去掉   弊端  没法调节内存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