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80不显示

楼主(2013-09-18):
我的机子现在电流在4.5左右,一直不上

网友:
拿下电池看,如果还是4.5主板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短路,没那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
电流大 摸摸看那发热

网友:
不接电池,要是这么大电流,直接摸吧,哪热拆哪

网友:
电流大了吧,上电池测试的吗。
不是的话 有短路呀。

网友:
谢谢! 我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