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自动上电关不了机

楼主(2013-09-18):
主板:华硕 M4A77T SI
故障:自动上电.关不了机,能正常程跑马.
  IO是IT8756E KXO 小型的IO 没它的PDF不怎么怎么查,哪位老师,傅见过这种故障的给店思路或图纸谢谢。

网友:
查PWRBTN , IO_PWRBTN, RSMRST      實在查不出的話,就把IO邊上的兩個排阻幹掉。不行在IO   橋、 同意請點贊。

s812930700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换64脚那一排的排阻应该会好吧

网友:
查下io pson#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就刷刷BIOS吧

网友:
ASUS  换822排阻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IO边上的822排阻

网友:
南桥边上的排阻

网友:
io坏了或是开机针电压低了

网友:
64PIN 旁的822换之ok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