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亮时不亮,除了桥、座子虚焊的各种可能!

楼主(2013-09-18):
经常遇到主板 有时能点亮正常跑码进系统,有时干脆不跑码!一般都是桥或者cpu座子虚焊!那么排除这2项虚焊,和电容爆浆以外,就比较难诊断了! 大家有好的经验分享一下啊!

网友:
折弯一下排线看看吧!

网友:
外设有问题也可能像楼主说的那样,以前修过一片主板有时开十次有一两次不显示,最后查到是网卡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板子断线的些是。

网友:
除了桥的情况

网友:
时钟芯片有问题 也会这样  时跑时不跑 用风枪加热一下 又能跑 。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