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艺卓) L685EX改装LED背光 (新编辑)第二部分完结

楼主(2013-09-18):
将所有灯管线拔出,拆掉四周与屏驱电路板所在的铝板上的所有螺丝(注意在屏幕上方和屏幕背面右侧分别有链接排线需拆除,将外面保护框架拆除时要注意这两侧上的微型集成电路板)包括与背光板上连接的螺丝,有些地方图片没照全请见谅。

用平口螺丝刀插入此处缝隙中然后撬起背光板。

到此刻旧灯管已经移除掉了,接下来本编的“主角”登场了。

在淘宝上淘的,店铺名称“红阳维修网”,Eizo(艺卓) L685EX这款屏幕比较特殊,市场上没有适用于它的LED灯条,我买的是17寸正屏用的,灯条长度350MM,原CCFL长365mm。(注意Eizo(艺卓) L685EX电源板输出电压为3.3,5V,15V三种电压,未避免买到12V的升压板而不能用,建议买12-24V输入电压的升压板。买错了也没关系,就是改装麻烦点,后面再指点主板上的一组12V的电路,用来取电。)

用双面胶将LED灯条黏在槽内(如图片,为防止两端漏光白色的东西是用橡皮割出来的,原来灯管上的一拆就坏。)

将升压板装于图片中的位置上,经测量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为后面组装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注意LED灯条的引线要统一在如图片的位置,不然要剪线加长接过来。)

此款屏幕电压为12V,12V升压板可从此处取电,其背面为2912MOS管。(建议改成7812大功率MOS管,以保证屏电压和升压板的供电。如果升压板为12-24V的可略过此步骤。)

因为此款屏幕特殊原来调节亮度的接口无法使用,特改此板来控制屏幕亮度。(做工不太好,请见谅。)

附上路线路连接图

最后组装完毕。嘻嘻,大功告成。
附上
Eizo(艺卓) L685EX改装LED背光 (新编辑)第一部分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0355-1-1.html

网友:
17寸感觉改装没有太大意思

网友:
Eizo(艺卓) L685EX屏幕是18寸的,灯管长度特殊市场上找不到,改用17寸正屏的灯管。

网友A:
你这个LED灯条。能达到原来6灯管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LED灯条。能达到原来6灯管的效果吗?

LED的亮度是普通CCFL的2-3倍,亮度是足够的。

网友:
我是必须来的,看完才安心呀  只看一半果断的不爽

网友:
拆LCD的屏换灯管拆过,等哪天心血来潮了,咱也换一个屏来玩玩,呵呵。不过拆屏有风险啊。要细心啊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   要是我就买一个了

网友:
我家用的22的奶牛显示器拿来做电视机用也是灯管老坏.6只灯管的.一次坏就6只灯都坏了.换一回用一个月就坏了.换了二次.烦了就订了LED灯条换上用了大半年了.比那6只灯管亮多了.很不错.就是价格高些了.二条灯加电源条就34元.

网友:
灯管会换,改led还没搞过,led灯以后让维修的人少赚了不少钱

网友:
LED灯寿命是 好 不过 色纯  不太好    看久了 眼睛还是不太舒服

网友:
只能说好手艺

网友:
很好  让我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