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350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3-09-18):
  我自己认为我修电源还可以.只要不是烧的太多的.就不费那个劲.一般都有修复在80%..现在杂牌电源用料太垃圾.一般烧了就烧一大片.名牌的电源还是好 .一般烧只烧待机烧不太多.
  我就碰见这个迅雷350这个电源没有修好.3台都是同样的问题.待机5V 正常.绿线也正常 .电源IC 是SG6105A单芯片.前一段也是碰到这个迅雷350同样故障.加电就风扇动下掉了.我测试前级的电容启动电阻 整流二极管.推动三极管.前级的都查遍了.也没发现有坏的.
  我上网看说这个芯片也爱坏.我换了一个还是老问题.芯片推挽输出的三极管也拆掉测试了..没问题.此芯片待机时各脚电压如下
  待机时:1  4.90      11  3.29
              2  0.00      12  2.49
              3  0.00      13  0.00
              4  0.10      14  0.00
              5  0.00      15  0.00
              6  4.75      16  0.35
              7  0.33      17  0.01
              8  2.30      18  0.00
              9  2.30      19  0.99
             10 0.00      20  4.92
  触发时8 脚 9脚 由2.30跳变2.12 .另外此电源的5V 肖特基短路坏了.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想不到哪个地方了...

网友:
现在还短路不?

网友:
现在次级肖特基3V 5V 12V 都没问题.还是加电风扇动下就停/

网友:
就 这个电源难修.

网友:
既然加电风扇有一下转动,那为什么不测量6105各脚的电压发上来,看看是否保护或其它原因呢,最好短接通电后分别测出三个输出的电压(瞬间)是多少

网友:
后极两只小推动管换没有?

网友:
老师..我测量了.短接各脚电压如下:
       1  0.25      11  3.51
       2  0.00      12  2.48
       3  0.00      13  0.00
       4  0.00      14  0.00
       5  0.00      15  0.00
       6  3.82      16  0.62
       7  0.00      17  0.03
       8  2.20      18  0.01
       9  2.20      19  1.70
       10 0.24     20  4.88
  输出 瞬间电压 1脚 0.03 2脚 由0.00 跳变0.01 然后复位为0.00  3脚 由0.00跳变为0.05然后又为0.00
  4脚5脚触发瞬间都是0.00无跳变.6脚3.46触发时由3.46 跳变成4.5然后复位3.46  7脚由0.00 跳变成0.21然后复位成0.00..8  9  脚由待机时2.20 触发时由2.20 跳变成2.14然后复位2.20.10 脚由0.24 触时跳变为0.25
11至17脚电压都是无跳变还是原电压. 18脚0.00 触发时跳变为0.13 然后复位成0.00  19 脚由1.55跳变为1.07  20  4.85 无变化.

网友A:
我原来的意思是检测3.3V、5V、12V的瞬间输出电压(也包括对应芯片的2、3、7脚的电压检测,这几脚就是6105A的三个电压控制检测输入,如果测到电压不正常,芯片就会保护动作了),看看瞬间有那个电压不正常,引起保护。举例说如果检测到有电压如12V电压过高了,就调整电位器让电压下降,让7脚的输入电压下降到正常就不引发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意思是检测3.3V、5V、12V的瞬间输出电压(也包括对应芯片的2、3、7脚的电压检测,这几脚就是6105A的 ...

3.3V 5V 12V 就达不到瞬间电压3.3V 触发下只输出0.1就掉了.5V 也是只输出0.4掉. .12V 输出到1.2V 就掉
2  3  7 脚的电压检测脚也是输出这些掉电...没有过高.这个电源开始我检测有一组次级5V 输出肖特基坏.我换过之后还是老样子.但现在5V不短了...能去掉5V检测不电源IC上 ..一组一组的检测去掉保护.试试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B:
直接把4脚和6脚接地,判断是不是保护了,如果能启动说明就是保护了,如果不能启动就是推动电路和前面的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4脚和6脚接地,判断是不是保护了,如果能启动说明就是保护了,如果不能启动就是推动电路和前面的驱动 ...

不行..直接短路4  脚和6脚到地.还是启动保护.12V 输出到1.45V就掉了.

网友A:
电压这么低,估计推动电路或主开关管电路中的元件有问题,导致推动输出不足。更换新的50V加速小电解电容。另外我不是说有输出电压过高(电压输出低,芯片也会欠压保护的),而是举例而已。也可试调整一下电位器,看瞬间输出电压有没升高(如果没变化则检查电位器)  5V的负载电阻有没拆下来检查过呀?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这么低,估计推动电路或主开关管电路中的元件有问题,导致推动输出不足。更换新的50V加速小电解电容。另 ...

初级加速电容 50V 4.7UF 两个我换成50V 10UF 的两个加速电容..我用电容表检测的是电容也没有问题..次级的没有电位器..是用两个电阻一头并联.一头接地.一个是680欧  一个是6.8K 欧.都没问题.5V负载电阻也没有问题.真郁闷了.上回也是修的这个350也没有修好..初级次级都测试完了..就是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
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1745-1-1.html   用示波器测一下,看波形有没异常

网友:
查 -12V 整流管 已经更换7912前的滤波电容

网友:
把4脚6脚接地,在断开12V  5V   3.3V的检测脚,在给加上相应的电压,开机后在检测输出看看是哪路出了问题,在具体检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