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不认硬盘

楼主(2013-09-18):
我用U盘装了好多笔记本系统,发现一个问题,有些笔记本可以进PE桌面,但是硬盘却没有读出来,我很苦恼,后面试了,几个U盘启动,才发现总会有一个可以进的。

网友:
PE里无SATA驱动就不识盘

网友:
这个不是SATA模式吗?

网友:
进BIOS设置下IDE兼容模式

网友:
用WIN7 PE就行了

网友:
貌似我遇见这样的问题, 都在bios下调串并口.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AHCI模式下几乎都认不出

网友:
改IDE  或兼容模式

网友:
楼主PE 版本太低了,做一个WIN7pe用吧

网友:
改一下模式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设置下IDE兼容模式    用WIN7 PE可以认盘

网友(2013-10-23):
看看,学习 、、、

付吕剑武 -2 纯灌水啊

网友:
换别的PE版本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进去bios调一下,把SATA模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可能有坏道

网友(2014-09-18):
可有的笔记本就改不了啊

网友(2014-11-25):
2003和增强版的PE现在已经人不到了。

网友:
注意不要插到USB3.0的接口上,还有PE的版本要用最新的,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的PE版本过低了!

网友:
一 改硬盘模式 二 换个 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