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OC显示器出现了怪现象了,急求解决。

楼主(2013-09-18):
近期有AOC显示器一台,出现了开机后正常,大概半个小时后自动黑屏(暗屏),指示灯显示通电并且是有输入的。如果把显示器开关关了,等一会儿再开,依然正常,但是上述现象会重复,重复时间不等。经检测灯管是好的,现在基本把问题集中在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了,看了基本电容无鼓包,板子上没有明显的不合适的地方。怀疑是有个别电容的容量达不到要求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今天又拆开看了看,发现在驱动板上有个  AZ1117D的,不知是什么元件,其后面有三个引脚,两边的连接电路板,中间的引脚是悬空的,不知这个是不是所谓的故障呢?

网友(点评):
看来你确实是新手!

网友:
黑屏的时候量下有没有电压就正常的.

网友:
高压保护了,量iC电压检测脚有无爬升现象~插四根好灯管再量对比...一个爬一个不爬那就是灯管老化.....反之高压板故障

网友:
1、外接灯管测高压板;
2、外接高压板测灯管。

网友:
这样什么毛病处理什么地方哈

网友:
电容漏电?电源管理芯片掉电,高压?

网友:
是否灯管不良引起?

网友:
前段时间也拆开过,主要是检测了灯管,应该是好的,检测中没发现灯管有问题呀。

网友:
灯管的问题,AOC显示器高压我没见过坏的,特别是2217全部是灯管坏了

网友:
是不是灯光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
这种故障灯管的原因居多,因为灯管已经出现老化,只是还在临界点。另外,高压板某不稳定打火也可能引起这种情况。灯管单独测试是正常的,但四支一块用就不一定了。1117是三端稳压芯片,你说的中间悬空,其实与上面的散热部分是相通的。

网友:
灯管热击穿,引起的高压保护!

网友:
这位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很多故障,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故障现象非常奇怪。当我们把根本原因找到了,就不认为奇怪了。前两天修一台联想笔记本,主板上屏接口的簧片居然能变形,是屏供电+3。3V变形,导致屏没有供电而白屏。解决也简单,用小镊子把簧片纠正过来就好了。可用两天,又变形了。如此往复,好几次,最后怎么搞仍然是白屏,逐一检查,原因是屏线内部有短路,但不稳定,有时短有时不短,过流把簧片烧变形的。最后不但簧片变形,屏供电的几个控制MOS管也烧穿了,完全坏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虚焊了,这样的毛病很难测出灯管坏。你可以拆开灯管看看啊

网友:
纠结这个干吗,直接改高压条吧

网友:
感谢楼上的两位了,正在准备拆灯管呢。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多些,看看是不是虚焊或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在淘宝上订了灯管,正在等待中。

网友:
代换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灯管虚焊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最好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这几天忙着换灯管了,今天开机测试了一下,故障依旧。看来故障应该不在灯管这一片了,只能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感谢各位了。

网友:
等待真相!!!!!!!!!!!

网友:
驱动板程序可以先刷刷,高压一体板说起来要出问题的话是很明显的,大不了换完电容

网友:
用了这几年了,谁也没有动过驱动板的程序呀。我现在深度怀疑是高压变压器内部出了问题了。不知是否有这个可能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有的灯管老化是这个问题,要换灯管的

网友A:
应该是灯管虚焊所致,我刚修一个也是开机时能亮!然后换灯管试没有问题,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管虚焊所致,我刚修一个也是开机时能亮!然后换灯管试没有问题,换了灯管就好了

我都告诉大家了,灯管我都换了,故障仍然是开机半个小时内正常,这之后就会灯管熄灭了,但是屏仍有显示呀。

网友:
亮一下灭大部分是高压板和灯管,不过最近有就遇到两个是驱动板引起的,当显示器灭的时候你测一下驱动板给高压板的ON信号有没有,如是没有就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告诉大家了,灯管我都换了,故障仍然是开机半个小时内正常,这之后就会灯管熄灭了,但是屏仍有显示呀 ...

在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时,一定要用板子点外置灯管和用通用高压板逐一测灯管电流。在你怀疑高压板时,可以用四支全新灯管外接,观察是不是仍然半个小时黑屏,如果是那就基本确定是高压板有问题。不过此时仍然需要检测灯管,因为很多故障是由于灯管打火导致高压板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时,一定要用板子点外置灯管和用通用高压板逐一测灯管电流。在你怀疑高压板时,可 ...

感谢楼上的。我再试试。

网友:
貌似 三端稳压   测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用一个好的高压条试一试 没好灯管老化

网友:
逻辑工作一段时间后看看(可触摸)AZ1117D温度可高,可能是该元件变质使电压降低 屏变暗

网友:
一般说来是高压板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稳引起

网友:
来学习经验

ediso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也可能是驱动板MCU发出的开关信号时有时无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先查一下这个开关信号再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