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应该插那些脚 谢谢

楼主(2013-09-18):
CPU无供电,应该插那些脚   谢谢

网友:
在线等    大神们

网友:
没有人帮帮我吗  我是小白

网友:
大神们    着急啊

网友:
酷毙的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看看那

enable
没电  查到IO也没有呢

网友:
3v5v有没有电,查下北桥,显卡,内存,南桥。

网友B:
vin  en  基准 反馈

感觉 这个基准电压 应该是通过 芯片 反馈端输出的 吗

网友:
要细修的话,基本都要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  en  基准 反馈

基准一般都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

网友:
你是小小白修不出来很正常,这是HM6X的机,不再是以前那种修法了,现在都是通过SVID总线控制的,你应该先把时序搞清楚

网友:
不要忙目修,先查前面电路有供电没,前面没有,后面也会没有的,看一下时序,h65平台不像以前v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