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板高手

楼主(2013-09-18):
电源板上k3407 5p是一个什么管    从他的应该怎样看是n还是p沟  5p代表什么?

网友A:
N沟道MOS管

网友:
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沟道MOS管

从型号墙怎样判断n还是p

网友B:
查原件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原件的参数

能查就不用发帖了,原件三极都击穿

网友:
上淘宝里查型号,一般能看到点介绍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
电子元件的参数以及典型应用电路基本上都可以从www。alldatasheet。com这个网站上查到。
(不让发链接,只好用“句号”代替圆点了)

网友:
2SK3407——东芝N沟道场效应管,5p是产品批号, 主要参数VDS=450V;  ID=10A;  RDS(ON)=0.48欧姆
除了早期国产半导体元器件(如3DD15)之外,几乎所有元件参数都可以在WWW,ALLDATASHEET,COM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