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搞好了个显示器驱动板

楼主(2013-09-18):
本人小白  手上有个aoc的显示器 触控按键不开机  在论坛翻了下 找到个类似问题的

貌似是通病   按键插座边的贴片电容漏电对地短路  踢掉电容后成功点亮

虽然靠的前辈的经验搞好的 自己没动脑  也还是蛮开心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很多见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发错了

网友:
修好就行了,也可以织累一些经验,以后碰到这些问题也有些思路知道应该怎么查

网友:
嗯 同修过笔记本屏,也是贴片电容漏电对地短路,不小心把背搞坏了

网友:
等于捡到钱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的查就查,不用自己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