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让U盘里的东西不被复制

楼主(2013-09-18):
大神们  有没有什么软件就是U盘里的东西可以让别人看见 但别人不能复制呢

网友A:
U盘防复制防拷贝软件 5.30
百度找下

网友:
不知道你把U盘加密行不行 嘿嘿

网友:
有什么机密文件?

网友:
咦??~还有这功能?~·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防复制防拷贝软件 5.30
百度找下

有没有破解版的啊

网友:
还真没用过!!不知道有此功能

网友:
1.很多朋友都在问题一个问题:如何禁止
U

拷贝电脑里的资料呢?为了保
护电脑上的资料安全,
不让资料被
U
盘带走,
据说就是有些公司为了防止内部人
员把资料拷走,
也感觉很头疼。
到底能不能只让
U
盘往电脑里拷贝资料,
而不能

U
盘拷贝电脑里的资料呢?答案是确定的,
下面将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实现禁止
U
盘拷贝电脑里的资料: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
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
cies
,如果没有
StorageDevicePolicies
,可以新建项,名为
StorageDevicePolicies

再在其下新建
DWORD
值,
名为
WriteProtect

双击它,
改变其值为
。拔下
U
盘,再插上去,你就会发现已经不能往
U
盘里写东西了。
若要解除,只需改变
WriteProtect

就行了。

禁止
U
盘拷贝电脑里的资料后的效果如下图:

保护资料安全:禁止
U
盘拷贝电脑里的资料

如果感觉操作不方便,
可以在
U
盘里建两个
reg
文件,
把下面的内容复制进
去,想拷贝资料时运行即可:

例:禁止
U
盘拷贝电脑里的资料
.reg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
icies]
"WriteProtect"=dword:00000001

例:允许
U
盘拷贝电脑里的资料
.reg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
icies]
"WriteProtect"=dword:00000000

这样修改下来,
你是否感觉电脑里的资料安全多了?最少不是电脑高手是无法用
U
盘电脑里的资料了
2.百度文库首页|下载客户端|百度首页|登录注册文库君已有近万本图书,还会不断收罗精品免费内容双手奉上,请及时续费哦!
经济管理    职场励志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会员,立省24元!
新闻网页贴吧知道音乐图片视频地图百科文库  搜 试试 帮助 全部 DOC PPT TXT PDF XLS   百度文库专业资料IT/计算机电脑基础知识上传文档支持以下设备:扫二维码下载AndroidiPhoneiPad扫描二维码下载
支持Android / iPhone / iPad

文档信息举报文档ysvip540893419贡献于2012-05-12

3.4分(29人评价)
暂无用户评价我要评价캧*总体评价:请帮我们完善下面的评价,这会帮到更多的用户:
丰富度:    阅读体验:点击标签,留下你对这篇文档的印象五个以上用户留下相同印象即可显示在页面中。最新专业适合入门内容过时好多错误文不对题
确认提交
大家印象:还没有用户留下印象呢,点击“我要评价”留下您的印象吧。
贡献者等级:初试锋芒 二级

格式:doc

关键词:暂无

1/2相关文档推荐禁止从电脑里拷贝文件进U盘...
6页1财富值禁止别人用U盘拷贝电脑上面...
1页免费禁止公司用户从计算机拷贝...
4页免费禁止从电脑里拷贝文件进U盘...
6页免费禁止向U盘写入文件 从U盘C...
3页免费禁止用U盘拷贝电脑文件的二...
暂无评价1页2财富值禁止U盘拷贝
6页1财富值禁止U盘拷贝技巧
1页2财富值禁止u盘拷贝技巧
1页2财富值禁止U盘拷贝操作步骤
3页1财富值
喜欢此文档的还喜欢禁止别人用U盘拷贝电脑上面...
1页免费禁止U盘拷贝
6页1财富值七巧防拷贝U盘用户手册
14页免费禁止私密文件被人拷贝
1页免费禁止向U盘写入文件 从U盘C...
3页免费如要投诉违规内容,请到百度文库投诉中心;如要提出功能问题或意见建议,请点击此处进行反馈。  怎样禁止U盘拷贝文件3732人阅读隐藏>>
怎样禁止
U
盘拷贝文件

怎样有效保护电脑上的文件,随着更多人用
U
盘,人家随便插入一个
U
盘便可以把你
电脑上的数据

给拷走,走样守好电脑的大门呢,那就要防止别人通过
U
盘来拷贝你电脑上的文件,
很想学习这

个方法吧,下面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吧。

工具
/
原料

U
盘注册表

步骤
/
方法

1.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注册,
选择开始菜单,
然后选择运行选项,
如图
所示:

2.

在打开的运行选项对话窗口中,我们输入注册表命令,
regedit
,如图所
示:

3.

输入注册表命令之后,单击确定按钮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如图所示:

4.

我们依次打开注册表以下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如图所示:

5.

6.

然后在
Control
键值上面右键,选择新建,选择项,如图所示:
  3.
此方法只适用于
(windows xp  sp2
以上的系统
)
第一步:打开
/
开始
/
运行
/
输入
:regedit.exe
展开以下注册表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在该分支下新建一
个名为
StorageDevicePolicies
的子项,在右侧窗口新建
DWORD
值名字为
"WriteProtect"
并将此键的值设置为
0.
第二步:
右击“torageDevicePolicies”项。
选择导出,
将该键值导出为“y.reg,
放置在
c:\

然后将“WriteProtect”的值更改为“1”,同样导出名字为

“1.reg”放到
桌面。

第三步:新建记事本制作一个批处理文件“yes.bat”。保存在
c:\windows\ststem32
下面。

代码如下:

Echo off
Reg import c:\y.reg

完成了,
试将
U
盘插入电脑从本机复制文件时,
系统会提示“无法复制文件”磁
盘被写保护,请去掉写保护或使用另一张磁盘。

如果自己要复制文件在开始/运行/输入

“yes”后,再插入
U
盘即可复制文
件。

网友:
楼上发的也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