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技嘉G31M-ES2C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9-18):
如题。第一片不跑码,量的各电压正常,目测主板无外伤怀孕断线等。直接官网刷个BIOS一路跑码上去了。

另一片也是一样不跑码。但是这片就奇怪了。复位灯2秒闪一次。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一样,在论坛上查了一通
各种说法都有,但没一个解决了的.后来加电后在主板上乱摸一通。摸到PS/2口旁边的75232的时候了手烫起泡了。
果断拆之。一路顺利跑码。到此两片解决。维修还是得细心。图上传不了。看后续能传不

网友:
那个是COM芯片吧?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引起复位不正常

网友:
是串口芯片,,,

网友:
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瞎修啊,不管怎么样,能修好就是牛B,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