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选信号被拉低后起不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18):
一台老旭日C462A,
加独显的话待机0.056A,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不加独显可以开机,电流加到0.54A就不动了。
测得BIOS芯片第1脚的片选脚从3V被拉低到0.2V左右就不能再升回去。
请大家指点一点。这是什么问题。
片选信号是EC发出的FSEL#SPICS#,直接发给BIOS第一脚了。
南桥是82801GB的,这桥爱坏,但又不敢肯定。
补充问一下问题:片选脚的电压是不是BIOS芯片出来的,拉低是哪个拉低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手上没有现成的桥啊。

网友:
我觉得你先不要在这里纠结,都已经触发了,上了显卡待机变高了,很明显是你显卡上有短路的,查显卡板吧。

网友:
自己帮自己顶一下,在线等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