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影驰GT7300 256M 小乱码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能修好?

楼主(2013-09-18):
这张影驰GT7300 256M 小乱码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能修好?

网友:
一般加一下桥 就ok

网友:
供电正常,就加焊GPU吧

网友:
也可能是显存颗粒坏了

网友:
可以修好的

网友:
新手,还没遇到过乱码的显卡。。。同求原因、、

网友:
屏闪吗 不闪排除供电

网友:
一般有1位脱焊,用MATS检测吧

网友:
加焊可能性大。还有看看电容。

网友:
额,我的显卡修复率很低,所以基本不修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没有什么修理价值。

网友:
加焊GPU就可以了 不关显存事的

网友:
这是小问题,一般能修好

网友:
小问题,脱焊一位吧

网友:
2颗螺丝的板子都是严重变形,修好都不耐用

网友:
修好都不耐用

网友:
进系统不玩游戏不细看不会发现花屏,有图片的地方有细微的直纹,以前也有显卡加焊用了3个多月又出现花屏。感觉显卡花了修了都不能断根。

网友:
gpu的问题吧!植球做应该好吧

网友:
一般都是GPU虚焊

网友:
拆下来 只求就没意思了 刚学的时候可以拿来练练手

网友:
应该吹一下就会好。。。

网友:
般有1位脱焊,用MATS检测吧

网友:
这个不值得修了吧,亮机卡了

网友:
不值得修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