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硬盘录像机,打雷,5路无图像,视频解码器有短路,还值得修吗?

楼主(2013-09-18):
芯片的名字叫nvp1108b,已经查明有2路输入在芯片内短路,一路在芯片内开路,另外2路是外围故障。不过剩余其他3路因为雷雨天没使用而幸免,测试有图像(也因为此我最初以为没什么大事)。

外围元件补好了,就这个nvp1108b没有货,宝上看30左右,且怎么也查不到他的资料。

再查整个硬盘录像机有180就卖的,大家说这东西我还有必要给修吗?怎么要价啊?

网友:
看来是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试一试吧’自己可试!

网友:
先修修看了。 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没有必要了。呵呵

网友:
试试吧,不行几十块就当交学费啦,好了要个七八十

网友A:
你以为搞维修能赚多少钱啊!如果是我的话当然卖他一个新的赚他几十块先!坏的底价收了!然后淘宝买元件,如果能修好就卖二手!修不好也不配就当学习了!一定要没问题给他找出问题!小问题让他变大问题!

网友:
我年纪不小,但按您说,还是很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搞维修能赚多少钱啊!如果是我的话当然卖他一个新的赚他几十块先!坏的底价收了!然后淘宝买元件,如 ...

现在做维修的要想赚的多也只能这么干

网友:
8路机不到200块?这样的录像机用起来真的不太踏实。

其实用还是可以用,就是性能不怎么样!我有一个八路全高清的200多的样子!但是回放的时候就郁闷了!卡的不得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硬盘录像机,这么便宜

网友:
最后还是修了,换了个解码器好的,不知道怎么开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