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3-09-18):
我这个主板的情况是查了5vsb到pson的线路时,它们之间相连的一个贴片电阻在IO旁边,贴片电阻的一段连接的是5vsb,测其电压是5v正常。贴片电阻的另一端是连接pson,测其电压是0v不正常。pson的一端还连接着IO芯片的第76脚,同样是0v。所以我想应该是贴片电阻坏了,也就是断路了。奇葩的是,我量了别的部位的贴片电阻很多也断路,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万用表的问题?但我还想再问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就是,会不会IO也会导致5vsb和pson无法相连呢?

网友:
然后我试着不要通过这个贴片电阻,直接用一条导线把5vsb的一端与76脚相连也无法启动,难道跳过这个贴片电阻也不行?

网友:
楼主,你还有大的进步空间! 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你重点看一下主板的触发原理,工作条件。

网友:
你说的电阻是不是上拉呢,不能直接短的·

网友:
电阻的存在自有设计的需要,你以为工厂富的很?没事多给你贴一个。按上电时序查。肯定是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
会不会IO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A:
对啊,会不会IO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有点难度呀’再想想!

网友:
难度高  不会搞,帮顶

网友:
是啊,我也想会不会是IO短路了,把链接pson的线路拉低了。但一般拉低了应该会触发开机的,可是情况确实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会不会IO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

一般是5vsb链接pson之间会有一个贴片电阻,但我测量的是连接pson的一端为0v,这一端同时连接IO上的76脚也为0V,是不是IO短路了?

网友:
哪里看主板触发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