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手,老鸟绕行

楼主(2013-09-18):
我想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看,一个是多去摸
这两样说起来简单,反倒是我以前没养成看和摸得习惯,吃了不少亏,所以拆机后先看外观,短路的机器先去摸摸元件,能少走很多弯路
举我自己的一个正反例子给大家
连线昭阳E机器,拿来以后待机到0.1A左右,一直怀疑是3V 5V待机电路问题,对地值正确就是短,于是换待机芯片,换场馆,换电容,断线测量,折腾了好几天,发现自己在白费时间,后来又去查VIN也没查出来,后来无意间手碰到内存供电芯片上烫了一下,才发现时它的问题,虽然到最后也没发现哪个电压和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确实是它所导致的,如果以开始就去挨个芯片摸一摸 能省4分之三的时间。

第2台,THINK 型号忘记了,记得第一天接到一台一摸一样机器,开机有启动音没显示,客户送来说市场上的人告诉他显卡问题,成功率太低,让他放弃维修换主板,结果让我用260一次干好一个点没掉,对方千恩万谢,第2天又接到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同行送的直接给人报价,开搞,拆主板的时候,琢磨这钱来的真痛快,不过准备焊以前,又上电试了下,看到电流跳了两次,感觉电流不太对,这款机器支持诊断卡,于是上诊断卡啊,结果发现不走码,幸好没去焊,要么担风险白耽误工夫,不走码不好修,不过像这种HM55的需要检测的地方反倒少,于是先看下桥背面有没有外观损伤,结果撕下桥背面的一块黑胶带来一看,发现一个电阻腐蚀没了。。。。看了下图纸,是个1K的电阻,找了个补上,上电代码出现,亮机
所以拆机后先查看主板外观,短路机器先摸下元件的温度,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你会发现你的维修时间缩短了,效率提高了,钱自然也就赚的多了

网友:
这楼我占了
拿到一片板子就像看到一个美女一样是不咯
先看看,有机会再摸摸爽一把先,最后看看能不能搞

网友:
对于新手,而言,确实是办法

网友:
比喻的很好,我很喜欢

网友:
经验之谈,确实是这样

网友:
赞成楼主,不管新老手,这是最基本的。应该列入最基础的吧!

网友:
还应该用放大镜仔细看一遍相关电路,焊接之后也要仔细看。

网友:
最近也开始试着修本本了,看了楼主的贴,对我帮助不少,自己以后少走不秒弯路,谢谢!!

网友:
老手新手都要仔细

网友:
胆大 心细  这是偶修本子的原则!

网友:
不错,对我们新手来讲,受益匪浅!

网友:
心细这是必须的,短路机就直接烧机法直接搞定,大部分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因为不怎么看走了不少弯路,唉,LZ说的对啊

网友:
不错、对于新手来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