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配对驱动板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18):
怎么会保护?》今天搞一台15寸的显示器,方正品牌机,由于驱动板上坏了个元件换不到了,就用通用驱动板替换(注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用原装的这块电源高压板+通用驱动板。),接了+12V  GND  BLON  ADJ  +5V(通用驱动板不需要5V电压,就飞了线到5V给屏供电的电容正极上《没接这个5V也是同样的情况》,开机就亮三秒,有看到LOGO,然后保护,开关机按键无反映,。是怎么回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把12V去掉,改接+5V到驱动板相应的+5V的地方即可,我改过多了,要不就直接用通用小板,没用接+12V的那种。

网友:
哦,还有这种改法啊,通用驱动板只需要接12V就可以了,不用飞屏电压啊,

网友:
灯管老化了保护了

网友A:
屏灯管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好搞笑的飞线。看看高压 灯管先。

网友:
接5v到驱动板的5V电感就可以了,12V就不要接了

网友:
电源一体板是好的,这个可以确定,刚开始没接5V,以为是没5V输出电源板就保护了,所以才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灯管没有问题吗,,

灯管没有问题,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搞笑的飞线。看看高压 灯管先。

灯管与屏没有问题。已测。

网友:
你把驱动板的EN和adj两线同时接到一起接到高压板的EN线上就可以了,可以加QQ群63393440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