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成功维修一MOXA NPort 5630-16(16口串口服务器)电源板

楼主(2013-09-19):
前天,看到单位一检修工从泵站带回一服务器,正在用手机拍型号,说坏了,准备联系厂家从购买一台。问了下,说了开不了机(不上电,所有指示灯和屏幕不亮),遂要来说试下看能否修好,第二天给答复。
外壳的螺丝厂家上太紧了,有二个直接拧豁口了,只好上手电钻。拆开后观察了下,整个电路板非常干净,没有明显的损坏元件。先上网搜了下没有此服务器图纸(话说就是搜到估计也看不明白,呵,菜鸟一个嘛),不上电,应该是电源板故障,所以重点查看电源小板,保险好的,输入220V正常,经整流桥输出有310V,也正常,带散热片的开关管和三极管都是好的,拆了一些元件量都是好的,最后判断是AMC3843BM损坏,只好找度娘搜AMC3843BM的资料,找到了迅维的一个贴子,参考了各脚电压,随即测量各脚电压,各脚电压和迅友给出的基准电压对比,都偏低,7脚输入电压才8.13V(正常应12V),心中窃喜,看来这个IC应该是好的,随即查7脚输入回路,一个很小的25V 100微法的电容失效(这个电容太小,又在中间,而且表面很新的样子,所以一开始没有拆下量,拆下后用电容表测量只有8微法),手上没有合适的电容,找了个50V 220微法的代用,装好后开机正常。总算是修好了,又为单位省了近5千块钱,下面是该IC各脚电压对比。
这是迅维论坛搜到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4213-1-1.html   在此感谢该贴楼主及宇光版主和其它迅维朋友。

网友A:
25V100UF 可以用50V220uf 代换?不能吧?

网友:
这个是交换机,不是服务器

网友:
我也感觉这是个交换机或是路由器之类的.

网友:
很不错,技术到位。

网友:
单位没给点奖励吗???

网友:
是交换机吧,,

网友:
你帮单位省5000块,难道单位不给你200快

网友:
肯动脑,肯钻研,就有收获。学习了。

网友:
怎么看都像交换要,从哪里看都不像服务器

网友:
楼主可真是单位的好员工呀,领导应该嘉奖才行

网友:
花晨月夕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那个电容应该是高频滤波电容,容量不能选太大,100UF就行了,太大了会出现偶尔不启动的现象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5000大洋不少啊!这都给你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应该是高频滤波电容,容量不能选太大,100UF就行了,太大了会出现偶尔不启动的现象

这个应该是芯片起动电容,电容容量大的话电源起动时间要长,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了

花晨月夕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100UF 可以用50V220uf 代换?不能吧?

电子原件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第7脚是次极绕组经二极管产生的12-15V给PWM芯片供电的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