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9-19):
Windows7的用户越来越多,在安装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也各种各样,为以能使用户能更好地使用Windows7系统,下面我们来说说
windows7系统安装
注意事项

  1、备份原有的驱动程序

  在Windows7中,所有的驱动文件都在DriverStor目录下。该文件夹的完整路径是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

                                       ▲所有驱动程序都在DriverStor文件夹中

  2、杜绝强制创建
隐藏分区

  全新安装Windows7的用户,系统都会被强制安装一个大小100M的隐藏分区。这个是系统的引导信息。也是系统的保护伞。如果该分区被破坏那么系统将无法引导。

                                                     ▲磁盘管理

  其实这个分区在安装过程中也是避免的。当出现选择安装磁盘时可用安装程序自带的分区工具首先对磁盘进行分区,分区完毕后对准备安装系统的分区执行格式化操作,这样Windows7就不会创建隐藏分区了。Windows7安装盘集成的磁盘管理工具功能不是很多,当然操作也非常简单,上面的操作没有什么难度。

                                                         ▲选择要安装的分区

  3、保护原有数据的全新安装

  在Windows7安装时,提示出安装类型时,选择“自定义安装”,并默认C盘。点击“下一步”,安装程序会提示你选中的分区存在一个已经安装过的Windows。确定选择后,那么之前一个操作系统的Windows、ProgramFiles、Users文件夹(或者DocumentsandSettings,是XP的话)会被移动到名为Windows.old的文件夹内。新安装程序会在当前系统根目录下创建全新的ProgramFiles等文件夹设置,不过原有的操作系统就无法再次被引导了。

                                                 ▲选择安装类型:升级或自定义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当电脑上只有一块硬盘和一个分区,同时硬盘上还有足够多的剩余空间,那么用户就可以得到全新安装的好处而又不丢失任何数据。这就是不丢失数据的全新安装。并从Windows.old文件夹内安全地找回原先的旧数据、驱动和程序文件,需要时,用户还可以从Windows.old中找到你想要的文件并调用出来。

                           ▲从Windows.old文件夹内安全地找回原先的旧数据、驱动和程序文件

  总的来说Windows7安装的难度不大,只要掌握好windows7系统安装的注意事项,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出现。

  相关教程:详情请登陆:深度技术ghost xp sp3系统,remaihui.cn

  安装Windows 7无法创建新分区怎么办?

  windows 7安装之超简单制作Win7安装U盘方法

win7硬盘安装
的详细教程

网友:
从没备份过客户的驱动,找不到就去官网

网友:
在安装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也各种各样,为以能使用户能更好地使用Windows7系统,下面我们来说说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1188-1-1.html

网友:
在安装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也各种各样,为以能使用户能更好地使用Windows7系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1188-1-1.html

网友:
我也从来没有备份过驱动!目前还没有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