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迈出校门维修一例 联想Y450 无显示

楼主(2013-09-19):
      本人刚从迅维实地出来不久,理论尚无结合,经验实属有限 维修此机可以说是拣个大便宜,误撞误打撞上了,因为前几天的事了,可能不是很详确定,但是今天来看论坛维修经验,回想来这样的情况或许也能给那些同样是新入门的朋友一点点启发,也就勉强写上了.
机型是联想Y450,广达板子,拿来 无显示  ,测CPU供电0.9V,电流好像是0.3几,我甚至连显卡供电芯片RT9018B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去测,因为翻页的时候,我先看到38页的最上面,恰巧又在板子的左下角看到了PR152这个电阻,已触发的情况下,我就测了一下此电阻VIN端为19V,下端分压点为3.5V,这个显然不正常,

因为是刚实践修板,缺少自信和经验,我不由的又测了一下旁边PR151对照一下,此电阻VIN端为19V,下端分压点电压为0,测数字三极管PQ46 2角已有3.3V,确定是导通拉低.应该为这样.再回来测PQ45 2角MAINON有3.3V  3脚为3.5V,再次确定不正常,MAINON应该使PQ46导通拉低,PQ19 PQ18 pq22 pq26 以及 PQ26 PQ27.截至这些场管使之处于正常工作,且同时使15V分压控制PQ7和PQ11转化出+3V和+5V来.

但是分压点上电压却有3.5V,而此线上无其它上拉电压,正常如果不是拉低为0V也应该是分压得到的9V左右.怀疑是数字三极管PQ45击穿.拆下PQ45再量,3脚有9V左右了,2脚也是正常3.3V,于是找了一样的数字三极管换上去,电流跑到1.2A以上,接屏 亮了.算是误撞修好了,在同页左下边的显卡供电芯片RT9018B都没去查了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一般都是先查转换电压的,一触发转换就应该要出来的,楼主说显卡电压不正常没掉电吗?

网友:
感觉有点误打误撞的感觉不过能修好不易容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但似乎是运气好点

网友:
有点难度呀’再想想!

网友:
一般都是换显卡好的这机器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技术,谢谢分享。

网友:
祝贺,首战告捷啊!

网友:
恭喜恭喜,我也同修Y450,故障为掉电,测显卡供电板PU1无输出,是因为传过来的SUSON信号被拉低了,与主板上PR2串边的电容C4漏电了。已经修复了。呵呵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不错。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关机之后放电回路上的!

网友:
运气虽然很好,但是你能在遇到运气的时候分析出来问题这也是实力呀!
相信就算没有误打误撞,你也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一般都是先查转换电压的,一触发转换就应该要出来的,楼主说显卡电压不正常没掉电吗?

好像没掉电,广达的板子

网友:
楼主不错啊 。。刚出学门 就有这样 不错 不错嘛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个开头就好,经验慢慢积累吧

网友:
作为新手能把故障分析这么详细,到位,楼主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向你学习,我也是一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