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原因是启动电阻内部出了问题

楼主(2013-09-19):
最终原因是启动电阻内部出了问题,开始时好时坏,最后彻底坏了,检修工程中,5VSB的6.2V保护稳压管不知何故,烧坏,换了一只。
总之元件内部问题最难查,在线测量也往往容易误判,还需拆下测量,这是我的总结,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什么问题?一头雾水哎!!!

网友:
有点难度呀’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