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9-19):
开关管 8脚芯片都换了 没有短路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换啊

网友:
电源板可换吧!

网友:
电源板电容有鼓包的吗?

网友:
光耦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显示器电源维修方法与开关电源维修方法相同的

网友:
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用万用表 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先看看300V大电容有点没,在排查

网友:
先看看300V大电容有点没,在排查   光耦    431

网友:
感觉是前级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