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武士9651显卡花屏

楼主(2013-09-19):
请教修显卡高手,造成显卡花屏有哪些原因?我这显卡精英武士9651 GeFORCE 9600GT 512MB DDR3是一开机全屏竖条花,已取下所有显存还是竖条花屏和更换过GPU,换过显卡BIOS,晶振也换了,谐振电容没换,供电电压0.98V,0.98V,2.01V,现在就不知道还检查哪里了?请师父们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测试一下显存,看看是那一颗,还是几颗报错,在来测量显存角位,,看看有没有断线过孔不通,如果有,一般好容易修

网友(点评):
测试一下显存,看看是那一颗,还是几颗报错,在来测量显存角位,,看看有没有断线过孔不通,如果有,一般好容易修

网友:
我与到过全花的,就是花得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我用BGA加焊一下,当时好了,隔了20分钟故障还是一样。把显卡上全部电解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GPU貌似假货也不少啊,敢不敢再换几个?
呵呵,遇到翻新的就惨了~
意见仅供参考啊

网友(点评):
假货GPU 真的有吗,那家公司这么牛逼,GPU都能造假

网友:
换那么多还不好,别修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GPU是好的,那就是显存的问题.看看背面有没断线或掉件...

网友:
是不是板上短线了哦

网友:
芯片上的字都能自己掉下来~我用指甲都能刮掉,这个是神马情况捏?真心求教

网友:
不懂,学会了再来讨教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怎么弄都花屏,后来才发现背面掉一个小电感了。

网友:
重新植株 不行就把显存加焊 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取下所有显存 当然花了╮( ̄▽ ̄")╭

楼主在卖萌么

网友:
谢谢惊动了党,是两颗显存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   花瓶  1 电压  断线    有的  电阻点了也会发  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