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5针的显示器改在9针ISA黑白显卡在用

楼主(2013-09-19):
有没有人可以把现在15针的显示器改用在早期isa9针黑白显卡上用

网友:
有意义吗?

网友:
可以的,这个有标准接法,也有转换的。

网友:
哥哥不要折腾了我改过图是出来了  可是行频不一样用不了闪得厉害 好像有个公司专门做这个转接器卖  你可以查查 我也是很久前遇到的这个

网友:
这个不是接头转换一下的问题,早期ISA显卡9针的是EGA标准的现在的15针的是VGA标准的,行场频率不一样,要弄个EGA转VGA模块,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意义不大,比较费事,早期的只有一个视频信号和两个行\场同步,而VGA是3个信号R\G\B和行\场同步

网友:
  没有这样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