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集显开机显示后立即掉电

楼主(2013-09-19):
IBM E40集显开机显示后立即掉电,可重新触发 !CPU 内存 散热片换过!BIOS刷过,故障一样?有修过的兄弟们指导下!

网友:
温控 外设 南桥 网卡芯片 都有可能

多谢指导

网友:
谢谢大家指导,问题已解决了!烘烘南桥不掉电了!但是灌胶的拆下重植有风险,还是先跟客户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