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2U3C超级本换屏 B壳怎么拆,换过的大侠指点下

楼主(2013-09-19):
如题,超薄的三星532U3C超级本换屏 B壳怎么拆,换过的大侠指点下,貌似是胶粘的,金属的 怕变形啊!
三星

网友:
就这样轻轻的拆啊。

网友:
用吹风吹啊,用胶粘了、

网友:
有胶的话就用风枪轻吹热然后再轻拆

网友:
一般是卡扣的,选择一面用指甲慢慢抠。

网友:
过来看看,还没有次修过超极本

网友:
只管拆就行了,有卡扣,屏上面那种双面胶粘上的

网友:
风枪180度左右加热 轻轻拆就OK拉

网友:
最好用恒温箱烤,不然金属框会变形,我拆过一个就变形了,最后做了钣金手术,呵呵,没条件的话就用风枪加热到260度左右整圈均匀加热,等胶软了再拆。一定要小心,用力不均匀肯定要变形的,拆下后重新上双面胶,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