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70开机30分掉电

楼主(2013-09-19):
本人接到一台G470,客户说开机半小时掉电,经测试后就是开机半小时掉电。。换风扇,散热架都没好。。急着换南桥还是没好,,,接下来都没信心再修下去啦。。又一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结果刷BIOS最后好啦。。哈哈,等客户来啦交机。

网友:
板号?BIOS分享一下。

网友:
G470 bios

G470 南桥LA-6751P.rar

网友:
楼主是独显的吗

网友(2013-10-30):
我也遇到一个,折腾很久了,如楼周所说该换的都换过来了,还是半小时左右掉电,独显的,2代I5,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
楼主你有这个机子的电路图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华硕的机器,进系统5分钟掉电,扇热,系统啊,都什么搞完还是掉电,最后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刷了个BIOS,结果好了,

网友(2013-12-01):
刷了,还是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这种故障,也是最后没办法才刷BIOS了,完全不靠谱的问题

网友:
下来   试试

网友:
准时掉电,多是BIOS

网友(2015-07-23):
原来是bios问题啊

网友:
还不知道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