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I3

楼主(2013-09-19):
HP G4 I3  HM55板号:R12  温度高,掉电,冷机能进系统用10多分钟,,然后掉电,,主板非常烫,BIOS,EC Rom 刷过试过了!

求分析一下这个温控电路工作次序,和正常状态!

风扇狂转!!!

网友:
扇热器没问题吧?

网友:
嗯,重点先查散热组件与温控电路,还不转的话,就飞根线吧,省时省事

网友:
是不是风扇太多灰堵死了还是硅脂干固了?先分析是散热造成的掉还是主板问题引起的掉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