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两例万用五线改线方法附图

楼主(2013-09-19):
1530的改法不同之处是光耦3脚接热地拆除4脚元器件 203d6就不同了3脚是热地四脚直接接白线         1  黄线    开关板D       2   黑   300V  地     3  红12-18V电容正极    4白线   光耦4脚     5   蓝线300V正

网友:
你这个飞的线也太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用模块还有线少的吗、、、、、、、、、、、、、、、、、、

明白了,你就直接12v 输入了。就是改了一下。原来的电源板修不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你就直接12v 输入了。就是改了一下。原来的电源板修不好了吗???

没用过吧??、、像雷击 电击的   无法修复的改上去好用

网友:
哈哈又学一招

网友C:
沒用过模块,严重的就换板。

网友D:
哈哈又学一招  进步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又学一招  进步进步

又学一招也不给加分  发个帖并不容易啊‘’‘’‘’‘’‘’‘’‘’‘’‘’‘’‘’‘’‘’‘’‘’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沒用过模块,严重的就换板。

讯维万用模块可以大大节约成本   提高赚钱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讯维万用模块可以大大节约成本   提高赚钱效率

可是这个万且模块没有过流检测功能,怕怕。还是尽量修复的好啊,,,实在不行改个通用板也很实用。就是有些铁壳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讯维万用模块可以大大节约成本   提高赚钱效率

像这种新款AOC芯片被炸飞不知道什么型号怎么修    使用万用模块就可以搞定

网友E:
不是万能的 成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万能的 成功不是很高

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像联想 方正 AOC改上去很好使

网友F:
改了不下 70例了    如果是3v  12 是单独输出  成功率最高。   有的是一路输出 12v 再转成5 v  3.3v 几乎没有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了不下 70例了    如果是3v  12 是单独输出  成功率最高。   有的是一路输出 12v 再转成5 v  3.3v 几乎没 ...

这种板现在应用的很少了吧

网友:
三星 的 没有场管的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