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D640 CMOS电路设计缺陷导致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之前发错到苹果维修类别里了,现在在笔记本维修类别再重复发下。

有个客户使用易美逊D640,但每过一段时间就来我这更换一下CMOS电池,不然就有各种奇怪的现象,这次查了一下电路图,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特此总结一下这款机器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问题的原因。
1、不开机,看论坛里也有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并且总结为通病,就是这款机器cmos电池没电就会导致不开机,所以请千万不要随便动桥。
2、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这个和上面的故障其实一样,但并不是每次都不开机,放一段时间就又可以开机。这时候如果你测量cmos电池,电量应该在1v多,并没有完全没电,但也会造成不开机的问题。
3、cmos信息自动恢复默认。这款机器硬盘引导模式默认是AHCI,如果你的系统是xp,那么它就会经常蓝屏,就是因为这个设置被恢复了,但日期并不丢失。这个故障一般修改模式就能好,但一段时间后又会恢复默认值。这个时候电池容量在1v-2v之间。
以上故障基本上更换电池后就能好,但是电池明显消耗比较快,而且还有电量就会造成以上的问题,如果你仔细看过D640电路图的话就会发现它CMOS电路有问题,只通过CMOS电池供电,而没有其他笔记本电脑的外部电池辅助供电,这就导致主板电池消耗比较快,因为在你外接电源和有笔记本电池的时候,它并不能给CMOS供电。下面我发下D640与4741g电路中CMOS电路的不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下面是D640电路图

下面是4741g电路图

从上面电路图我们可以看到4741g除了CMOS电池供电以外,还有一路3D3v_AUX_S5。

根据上面的电路图,我们在D640上找到这个供电,这个其实就是笔记本电池供过来的电压,为了避免将cmos电池充坏或反向流动,我们需要增加两个二极管,它的作用就仿佛4741g电路图上D10的作用。首先我们将d640上的电阻r521更换为一个二极管。然后在r521后面再飞线到D8,在这一路也加个二极管。这样就完成了d640 cmos电路的改造。这样即使没有cmos电池,只要有笔记本电池,就会产生cmos供电。这样就不会有因主板电池电量低造成不开机的问题。而且在笔记本电池供电的时候,基本上cmos电池不供电,可以大大延长cmos电池的使用时间。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0580-1-1.html

网友:
原来没有注意过,都是换电池搞定的,看了楼主的贴大有启发。

网友:
修过两台,一台是BIOS FLASH芯片坏了,另一台好像也是BIOS资料出错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学习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学习

wt求问 -10 重复资料

网友(2014-06-13):
我也是遇到这过都是换个电池

网友(2020-03-21):
BIOS资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