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版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3-09-19):
有一个情况 屏的电压8.7v而高压版却需要最低电压9v 怎么办  而这个小dvd没有更高的电压 适配器的电压9v 电池 8.7v 怎么能把高压版的供电改一下 能改到8v以下

难道只能换高压版吗?

我的高压版最低电压9v-26v

网友:
这个要是用不了,只能换高压板了,改不了是因为功率问题

网友:
你好 当然是加上一个电阻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多大的电阻呢

有一点乱  屡屡 不是降电压  是升电压 开关口8.7v 升到9v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乱  屡屡 不是降电压  是升电压 开关口8.7v 升到9v 以上

呵呵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