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二代内存独显本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19):
有台联想Y430一进系统就掉电,掉电后有待机电流,再开机还能开开,显卡是G98-630-U2,换了显卡问题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温控电路有问题,还是从什么地方查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 CPU 供电电路问题 查 输出相是不是全部输出 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这种机显卡旁边的螺丝没打也会掉,先检查下散热,怎么直接就换显卡了?

网友:
查出来了,是EC有几个引脚腐蚀了,一开始老是认为显卡温度高导致的掉电,走了弯路,看来检查外观是维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