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点位图

楼主(2013-09-19):
(图片)

网友:
好用吗,有没有版本分别

网友:
我有一片,屏暗的

网友(2018-04-22):
找了好久,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21-07-06):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X201I笔记本板号08270-1,故障插电待机1秒后由0.036变为0.000,没有公共点VINT20  电压0V,  按触发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

分析插电瞬间是有19V的,只是能维持一秒,好像有什么短路,当拆下L14 VCC3M 电感线圈后有公共点19V出来,但是公共点Q50 G脚只有17V电压不正常,正常应为23V是由U39 BD41760KVT控制,测

59脚VREGIN20供电:19V
57脚BAT_VOLT:7.06V
61脚VCC3SW:3.3V
16脚SHDN-IN#= -SHUTDOWN:3.3V
58脚TH-DET:0.04V
46脚SHDN-OUT#=-PWRSHUTDOWN:0V(正常3.3V)
33\34\36\41脚DCIN_DRV公共点升压电压:17V(正常23V)

分析33\34\36\41脚DCIN_DRV:17V不正常,查其升压电路发现D76损坏,用一个料板的二极管代换还是不升压,是不是BD41760KVT也坏了果断更换一片,插电0.036待机出来公共点19V出来3、5V待机电压出来,按触发键电源灯亮屏幕亮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