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airing Report of KT9 Motherboard

楼主(2013-09-19):
Repairing Report of KT9 Motherboard

Zhanhua Yang 20040225.doc

月饼 -10 原创区乱发错,问题很严重!

网友A:

   在经过多次反复的情况下,我的第一块KT9 板终于完全测试通过。回想这次维修经历,收获真的不少。

   从去年发下这块板子之后,我就一直在进行信号的量测和分析。症状和大多数板子一样,不开机,80port 跑 FF。在清楚我的板子的状态之后,我决定从Power Sequence 的最后一个信号开始往前面量测,当时测到HWPG_POWER (PCU的输入信号)正常而NPWROK (PCU的输出信号)跳变时,我觉得好象找到了问题所在,因为输入正常而输出不正常,应该是87570的问题。但情况却不是那样,因为当时有Luke和Lucky的板子的状态和我的一样,换过87570,情况仍然没有变化,而经理也证实说这完全可能是NPWROK以后电路影响的结果。于是我们又从相关的电路量起,这一步工作我们进行了很多,包括拆换一些小的零件,包括找到所有的相关电路进而缩小范围量测波形,但进展并不大。后来,我决定量测一组由NPWROK作为触发条件,而CPU_RST和CPU的PWRGOOD作为相关信号的波形,而这一次量测,对以后我们问题的判断和我对波形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我量测了很多组信号,最后我对这些信号进行了组合,最终形成了两组不同条件下的完整的波形,并且记录了相关的参数。同时,Luke和Lucky包括Hom 也注意到了这个波形,他们想到,我们所量测的信号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之所以信号变成这样,可能是在设计系统时为了解除系统里的某个bug而设定的。而要让信号正常,可能必须在CPU正常RESET后成功的从BIOS里抓取到某个命令才行。而从波形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假定又完全可能成立,因为CPU在RESET后要经过大约2秒的时间才又会被NPWROK拉低,在这2秒内,CPU完全可能从BIOS里面读取很多资料并做相关的处理。

   应该说,到了这一步,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因为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把问题锁定在了CPU复位以后,而认为上电过程完全正常,于是我们开始开始量测各个总线的信号。我从87570到BIOS的接口总线上的数据读控制信号开始量测,发现有一直往复循环的读数据动作,符合我们的推理,进而,我又量测了从Southbridge到87570的ISA总线,发现ISA上的读数据控制信号完全没有。当我进行到这一步时,Luke和Scott那边的情况有了新的进展,当他们发现CPU发出的ADS信号不正常而各个总线上的地址信号都在动的时候,他们怀疑可能是CPU Socket的问题,经过量测,果然ADS信号断路,确定Socket空焊,Luke去换了Socket后,板子正常运行;后来,Scott也换了一块Socket后板子完全正常。在他们的启示下,我又赶紧量测了PCI总线上的Frame信号,发现正常,然后我又量测了ADS信号,发现没有出来。这时看来就有两个问题,一是Southbridge发给87570的信号没有,一是CPU到Northbridge的ADS信号没有。然后我去换了Socket和Southbridge。回来再进行测量时,发现ADS和ISA上的读控制信号完全正常了,但还是不能开机。然后,我又多次反复的量测了主干在线的各个地址和数据信号,包括好多找不到测点的读写控制信号,发现都在动作。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地址和数据在线的数据是否正确。

   最后,我请Luke帮我查找一下问题。经过Luke的努力,他发现我这块板子的ADS信号虽然有,但看起来拉的不够低,于是他推测可能是在换Socket的时候仍然没有焊好。于是我再去换了一次Socket,回来一试,果然能很好的开机了。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的问题,那就是在开机的时候,系统报告Video Initial Fail,但后来我们上好风扇以后,问题就没有出现了(后来,这一点有助于我下决定换Northbridge)。于是,我去做Function Test,发现系统检测不到CPU的温度,后来我们换了一块U3, 问题得到解决。可是再做测试时,发现系统又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Socket再次没有换好,可是我突然发现可能Northbridge也会出现问题,于是就再多次进行用按压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测试。可是,用按压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不能最终决定是哪一块没有焊好,而是发现系统在每次上电时,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自动开机。我决定用多次开机测试的方式来找问题,后来终于发现,系统在开机的过程当中,会随机的停在一些位置,而这些问题又都是由于检测不到BIOS的某些信息产生的,有时甚至会出现Chipset初始化Fail的问题。仔细一想,系统在开机的时候要先把BIOS的内容拷贝到System Memory中,而这块板子往往又停在BIOS的检测上,加之前面提到过的Video的问题,所以我决定换Northbridge。没想到换了Northbridge后,虽然开机不稳定的问题解决了,但又出现了CRT显示缺少蓝色的现象,又查了RGB的相关电路,确定线路没有问题,就只能又是Northbridge没有换好了,然后再换Northbridge,问题终于全部解决。

   总结起来,这块板子居然换了2次Socket,2次Northbridge,而最根本的原因都是由于空焊或者虚焊的原因。所以,在BGA封装的焊接是否良好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留意一点。整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诸位同事特别是Luke的全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B:
资料虽然有点老,但思路很好,虚焊居然都能一步一步的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虽然有点老,但思路很好,虚焊居然都能一步一步的测出来

谢谢楼上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pairing Report of KT9 Motherboard

   在经过多次反复的情况下,我的第一块KT9 板终于完全测试通过 ...

下次见到这样的帖子,先百度下,如果有重复的。直接删除吧
http://www.baidu.com/s?ie=utf8&a ... B%E5%B1%95%EF%BC%8C

网友:
这是的分析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