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本跑52不亮

楼主(2013-09-19):
修电脑的修不好自己的电脑,自己的神舟老本有时跑52不亮,有时60亮了,电流都0.58,不知道怎么解决~望各位大大给点意见~~····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虚焊了,先用风枪吹一下试试,先别做BGA。

网友A:
显卡是独立还是集成的啊

网友A:
难道是SIS北桥集成的?这个桥爱虚

网友:
明显是不跑U,北桥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不会用示波器的兄弟。
学用示波器吧,笔记本诊断不是很准的。而且以后的台式机没有PCI槽。也只有用示波器了,这种板子我都修到过了,是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独立还是集成的啊

集成的~``但有过花屏(没独立显卡花的颜色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SIS北桥集成的?这个桥爱虚

师傅说是不会坏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说是不会坏的北桥

就是桥的问题 ,主要是看你能不能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