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楼主(2013-09-19):
联想sl410k独显,开机电流到1.2a左右几秒后掉电,反复开启和掉电,帖子里说是BIOS问题 ,

网友:
不一定,得查仔细,看下HWPG的电压

网友:
楼主,这种现像是显卡啊,我以前修过几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把显卡吹一下就亮了,不过在吹显卡前先看看内存过了没有,打下波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