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MS-7592

楼主(2013-09-19):
MS-7592,客户说用着突然”嘭“的一声,不亮了,并且有冒烟。简单检测并报价,然后开工。(电源已经坏了)

大致看了一下,12V电容以及两个CPU电容长高,测量,短路,换之正常。测量其他场管,无短路(我不懂台式机,所以乱戳一通)上电检测卡只有3V灯亮,用万用表乱戳一通,通通的煤电。我晕,怎么办,看看有没有图纸,下到一个,按照笔记本的方法修(我是修笔记本的,几年了今天第一次修台式机主板),没有5V,根据图纸找到了Q3          发现GS之间有阻值,换了,于是有5V了。再开机,12V 5V 3V的灯都凉了,但是跑88,虾米情况?再测量板子,没有1.2 V电压。好吧,按照时序跑信号吧,当跟着SLP_S4#跑到了U1,发现U1第五脚没电,实乃是2R2电阻被烧毁,于是用导线连接。再上电,”啪“的一声,U1冒烟壮烈牺牲了(我觉得不是我弄坏的,而是本来就是坏的)没有UP6103  用APW7120该电路。再上电,电压全有了,还是跑88
于是找CPU复位信号H_CPURST#,测量发现信号被拉低0.3V 而R137则是1.1V   再找信号跑到哪里去了  Q15与Q17人家就没有装,那就是说,那就是说.......北桥或者CPU??????顿时泪奔  去掉CPU还是0.3V  于是装机,修不了

我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网友:
本人第一次发图文维修贴,比较凌乱 欢迎拍砖

网友A:
复位0.3V北桥有问题,或者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0.3V北桥有问题,或者条件没满足,

我认为北桥坏了,就装起来了

网友B:
中秋节也不休息啊,不一定是北桥坏了,主板的北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应该是条件没满足

网友:
会不会把某个芯片烧了?我也不是很懂啊,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你代换的芯片要不成?芯片的6脚改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秋节也不休息啊,不一定是北桥坏了,主板的北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应该是条件没满足

PLTRST#已经出来了 还有什么条件呢?????况且R137另一端就是1.1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代换的芯片要不成?芯片的6脚改对没?

没有改对是不会出电压的

网友:
可以通过割线确定是那一面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插上跑马卡3.3   5v 两个灯都亮,无语~  没思路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一看BIO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是7592的图子修好了记得加分

7592-5.2(21452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