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启动

楼主(2013-09-19):
主板上有两个供电插口,一个是ATX的24pin,另一个是给CPU供电的4pin。
现在是主板无法开机,查了一下后知道连接pson和IO的76脚都是0V,想知道是IO问题,还是5vsb连接pson中间的贴片电阻问题。
还有为什么我拔掉了给CPU供电的4pin后,留下24pin插在主板上,然后短接就可以启动,但是瞬间cpu,IO,bios和主板的供电线路的温度急剧上升。电源也发出了一些噪音?

网友:
温度不正常应该有短路吧噪声大也就是负载大

网友:
有些驱动芯片坏了  也导致热量大

网友:
我来学习的多看,请多多关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