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黑屏,不开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3-09-19):
今天是中秋节,先祝同行们节日快乐!
苦命,今天还在上班,并且有点小忙,又修了一台长城M1931显示器,不开机,黑屏,指示灯歇性闪,黑屏。看起来像是保护,一般都会查电源或高压部份,但是凭经验,果断刷MCU,秒杀,收钱!
没事发发贴子,给同行们分享出来!
长城m1931黑屏,不开机通病维修

网友:
这也是长城显示器的通病,特别是19寸宽屏的,只要是长城的,无论是不加电,不开机,黑屏,菜单无法正常使用,亮一下黑,间歇性黑屏等,建议都先别查别的,直接先刷下MCU,一般都会好,程序芯片一般都是25L1005

网友:
M1931的通病呀,,,

网友:
信号进不去一般都是驱动板BOIS

网友:
经验最好的帮手

网友:
学习学习了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技术在身 就靠捡经验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先软 后硬吧  一般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
谢谢加分的朋友们,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学习,维修过程中尽量少走弯路,有经验就分享出来,共同学习!

网友:
这个怎么收费?80?

网友:
修通病最爽了、 直达黄龙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毛病了。都是刷MU好的。

网友A:
我通用也又一台 可惜 编程器不给力 ,哪位大侠帮忙推荐个好用的编程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通用也又一台 可惜 编程器不给力 ,哪位大侠帮忙推荐个好用的编程器吗

我 用的是TOP2009,虽然不是太强,一般笔记本和台式机BIOS通杀,没遇到过写不了的,4M的芯片写起来比较慢,可能是编程器太老了
如果有钱,就买希尔特的,没钱买我这个也还行,600多元可以搞定,当然编程器一定要买最新的哦,否则两三年后就很多器件都支持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用的是TOP2009,虽然不是太强,一般笔记本和台式机BIOS通杀,没遇到过写不了的,4M的芯片写起来比较慢 ...

感谢 ,指点 我自己弄了一个,只能写乐华的板子 ,看看换一个

网友:
编程器我还没有呢  有推荐的 我也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