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3-09-19):
     联想SL400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可听到光驱响两声,但是其他都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看了下tps51124好像表面烧了,显卡周围电容对地阻抗只有十几欧,不知道正不正常,大侠们帮忙看看下是什么回事?特别是tps51124烧了是不是只要换这个就好了,还是别的原因导致这个烧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TPS51124 一般用于产生1.5V1.8V,坏没坏,测下对应的电感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芯片都烧了,后面有短路线可能很大,先打输出电感的对地值,有短路先排除短路再装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TPS51124 产生1.5V1.8V,给桥供电,对地短路了吗?没短的话,测下对应的电感有无电压?“tps51124好像表面烧了”,有短路现象,先拆到不短路,再往回贴芯片。这种故障修复率极高。

网友:
大侠的意思是,修好后复发率很高?桥会不会也坏了,零件没在手,也不敢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