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45 twin超频版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3-09-19):
刚刚打算自学下主板维修  手上有块七彩虹p45  cpu供电短路  拔掉cpu供电可以触发
看了一下资料说可能是场管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测到个上管FR3707Z短路(下管是FR3709Z)
09N03LA代换  上电开机貌似正常  但有时会跑码d2断电 再自动开机03或14又断电 再开机
然后跑d5 38 一切正常   还有有几个下管 电感比较烫  不知道是不是哪还不对  望指教

网友:
很多短路的一换上去也会击穿的,检查下后级电路会不会有短路.

网友:
那你CPU的供电MOS都拆掉然后控制芯片一起换

网友:
你把上下场管和管理芯片全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源芯片换掉 g级控制信号 可能不一致了

网友:
哪个地方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