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HP代工的945GC-HM无触发,短接绿黑线能开机有开机画面。

楼主(2013-09-19):
精英给HP代工的945GC-HM,开关脚有5V,短接不触发,短接绿黑线能开机有开机画面,短触开关脚能关机。但开机不到一分钟南桥发烫。绿色开机线跟IO IT8718F-S是不是直通的?
这块主板的电源待机电压是9V左右,原先插在主板上面的USB键盘鼠标,摄像头等USB设备都烧坏芯片。电源基本修复,就是还有点点啸叫声。

网友:
待机状态下南桥发烫一般是南桥坏,LZ强加电启动能进入开机画面估计是I/O的问题了。

这个南桥发烫 有时候 也是 旁边 供电 MOS管和电感 短路也会引起的

网友:
给你张精英的图  参考下   兴许有所帮助

945gc-m2 v22b-0215.pdf

精英

网友:
已经下了图纸,明天有空查下,南桥是在开机后才发烫的。USB的对地用欧姆2K欧档测,数值是递增的,一直到1。南桥如果坏的话主板强制开机也不能显示吧?看论坛说绿色线和IO是直通的,是不是呢?

网友:
是usb电压9v么?你这个帖子我没看懂。

网友:
要知道IO和绿线是不是通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