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 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3-09-19):
最近遇到几个待修的t410i板子,把在基地里学的时序简图整理了一下,方便维修。很乱,很多交叉,如有错误,帮忙指正一下

网友A:
我最怕  飞来飞去了!   无规则飞来飞去更可怕  所以我没看!  也许对别人有帮助

网友B:
这要是没个第一步.第二步的顺序的标示.还真难以理解啊.虽然往死了翻笔记.也许能理解.但开始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怕  飞来飞去了!   无规则飞来飞去更可怕  所以我没看!  也许对别人有帮助

好几个芯片实现的EC的功能,不飞,不交叉真不知道该怎么画了。这个图对我自己维修这个板子还是挺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没个第一步.第二步的顺序的标示.还真难以理解啊.虽然往死了翻笔记.也许能理解.但开始懒了.{:soso_e10 ...

反正都是用的Intel芯片组,按照Intel单桥标准时序去理解,只是EC功能实现复杂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顺序写清楚一点

网友:
建议看看三星的图。有的带时序,找那个整理一下就会很好

网友:
LZ最好一步一步的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