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送礼 ONDA A770 三类故障检修

楼主(2013-09-19):
前些天修到6片ONDA A770 V2.0的主板,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板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第一类、全板无供电或无北桥1.2V供电更换U35 UP6261
UP6261是AMD770系列主板产生电压基准的元件。当无基准电压自然就无各大电压
2、上DDR3内存跑03代码,只要刷DDR3的BIOS即可
3、上DDR3内存找不到SATA硬盘,对比测试发现上DDR2内存可以正常检到硬盘。
经过反复测试得出只要进BIOS调试好就OK(我测试的是SATA6接口),
上2张调试图片。
最后是BIOS和料表,BIOS是用编程器备份的,绝对不坑人。

网友A:
我前天也修到一块  V星主板,是桥供电没有,后来也是跑线  跑到这个,、UP6261 实测,EN信号没有 当时,就把7 8脚 连起来,主板正常亮机,但觉得,这个1。8V 作为EN  信号,是不是太高了,V星的板 黑不拉及的,真不想再跑线,这个时侯,我就做了一件很 欠抽的举动  看到5VDRV1 这个信叫名,我就以为是5V 电压, 我就从别的地方飞一个5V 过来,(没EN信号的时侯,我测过,就是这个,、5VDRV1没电压 通电, 这个芯片就帽烟了,哈哈,因为放假 发不了货,这板现在还放在店里呀,请教下楼主,这个5VDRV信号,是谁发出来的,要满足什么条件后才会发出啊,谢谢

网友:
修到很多V星都是UP6261这个东东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也修到一块  V星主板,是桥供电没有,后来也是跑线  跑到这个,、UP6261 实测,EN信号没有 当时,就 ...

你那个5v飞过去太高了吧,你看前面还有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C:
DDR3的BIOS怎么刷,不分内存品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的BIOS怎么刷,不分内存品牌么?

此板有2代和3代2个BIOS芯片,你滴明白

网友:
自己水平太低,居然想到刷内存的spd了。我滴明白了!

网友:
看来昂达的也不怎么样

网友:
杂板   低端货

网友:
昂达的有这个up6261吗?我只在V星的板子上见过,V星的板子没供电,很多都是这个up6261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很给力,没见过,但是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5VDRV1是12v上拉的,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分的电压大概是2.6v左右,所以7和8脚直接连完全是可以的,你要是想找这个5vdrv1的话,大概是在内存槽上面,一个跟up6261外观类似的八脚芯片上面,具体你下载图纸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5v飞过去太高了吧,你看前面还有两个分压电阻,

确实有二个电阻 阻值我忘了,但当时我计算了下,如果用5V 在和这二个电阻分压,电压在1。02V 要不我怎么说,用7脚1。8V 有点高呢,但不明白,为什么我飞5V 到R1 电阻端 就会帽烟,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今天接网吧两台770S的主板,全板无供电的,参考楼主的思路直接更换南桥供电芯片RT8105,使用9214代换全部搞定,向楼主表示致礼!

网友(2014-01-15):
北桥的供电就爱坏

网友(2015-10-26):
这里当1.2VREF基准电压没有产生的时候,1.25VREF应该也不会从6脚内部输出,5和6脚内部基准电压产生输出都是来自8脚对应USB DRV开启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