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找不到无线网卡 这故障 真忐忑!

楼主(2013-09-19):
DELL N5010 找不到无线网卡: 这台机器本来是开机响7声,加焊北桥 修复OK
客户取机走了,今天又拿过来了,不能无线上网, 打开电脑一看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网络适配器这个选项,以为是网卡小板没有插好,拆机 重插 进系统  还是一样 , 有线网卡也找不到,真是怪了,想重装一下系统试试,但是客户说修之前一直用无线上网的,进BIOS看了一下,一切正常 这到底哪里问题呢,想去插一下网线试试,报着试试的心态去插网线,结果出来网络适配器了,有线网络也连接OK 泥吗,怪了,上网一切正常  但就是没有无线, 别到的机器拿来一个无线网卡装上去,来了,发现新硬件,驱动自动安装OK  神一样的现像又出来 了 网络适配器又不见了,草 见鬼了 这时想想是不是系统 出问题了,重装系统  现像一样,XP WIN7 32 64 都试过了, 现像还是一样,怪了,大神们,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3-9-24 10:16):
是M 5010啊,不是N 打错一个字

补充内容 (2013-10-3 09:53):
此机没有修好,已经还给客户 要他用USB无线网卡

补充内容 (2013-10-3 09:53):
此机没有修好,已经还给客户 要他用USB无线网卡

网友:
在线等待中 大神们

网友:
bios设置里看看有没有选项啊

网友:
有选项 没有问题

网友:
在线等各位

网友:
北桥重新做下,修过一次这样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查下无线是有哪个桥控制的。是不是桥没做好呢?
拿其他网卡试的有用。又没用?有没有可能插槽接触不好?用洗板水清洗了吗?

网友:
重植北桥  不要老是加焊

网友:
BIOS里面F9还原

网友:
有些电脑不插网线是不会显示网络适配器的 在设备管理器里也不出现 这个问题无解 只要插上网线就出来了 至于无线为什么不出来就不清楚了 可能是网卡不好 把金手指檫下看看

网友:
拿到别的机器上试下,如果能用,就把金手指和插槽洗下,还是不行重植北桥

网友:
吧BIOS恢复默认值   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机子装WIN7就可以了。。。你把BIOS恢复下试试。。

网友:
最后是怎么一个结果了,静等楼主表态!

网友:
是不是I系列的机器  如果是估计北桥有可能

网友:
换个接口板试试?如果还不行,只有重植或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有的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是没有的,但是可以上的。

网友:
首先你看一下20脚有没有3.3V电压如果没电压直接拉一个电压过去就行反之你再加焊一下北桥就好了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先进bios按F9。不行换个小板看看。再不行就不知道了。北桥可能性很低。

网友:
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