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有很多坏道,怎么把WINXP系统装入最后一个分区?

楼主(2013-09-19):
C盘有很多坏道,用MHDD查,发现C盘严重损坏,有很多坏道,现在把硬盘用PQ重新分区,把C盘屏蔽,重新分区后,把最后一个分区激活并格式化,想把系统装入最后一个分区,但我用GHOST软件把GHOST XP 装入最后一个分区后,重新启动后,进不了系统。
    现在我想请真正的高手指点下:怎么把WINXP系统装入最后一个分区并能正常引导进入WINXP系统。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现在硬盘一般是在C盘出现坏道,但C盘后面的分区一般不会出现坏道的,如果能掌握这个技术,那么很多硬盘就真的能又重新利用了。

网友:
没用的   你把系统装到最后一个盘  难道硬盘就不读前面的扇区   显然不可能的    你除非把前面的扇区砍掉

网友:
上上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把它做成双系统如何.................

网友:
1、先装XP,再装Windows 7,最好不要反过来,不然XP不会把Windows 7的启动管理器给覆盖掉,会麻烦些。总之遵循“旧版本到新版本”安装原则。
      2、如果分区不够大,请用以下软件调整,但要慎重,详见:
      硬盘分区管理工具Norton PartitionMagic(PQ8.0) V8.05 Build 1371 简装汉化版 下载
      Windows XP
      推荐安装使用:Windows XP pro with sp3 VOL 微软原版(简体中文) + 正版密钥
      Windows 7
      Windows 7 英文旗舰版 + 简体中文语言包(MSDN原版)
      Windows 7 简体中文旗舰版 + 激活工具

      XP下硬盘安装Windows 7的详细说明:
      1、XP装在C盘,Windows 7装在非C盘,例:E盘,该盘必须是NTFS格式的空白磁盘(如果某些数据没有彻底清除,装前请先快速格式化一次,以免安装过程出错),大小16G以上,建议20G。
      2、把下载好的镜像放在非Windows 7安装盘,直接用WinRAR解压,得到一个文件夹,双击运行里面的setup,点\”下一步\”,接着按提示做就行了,安装过程会重起几次,整个安装过程20分钟左右,不同配置安装时间会有差别。(特别提醒: 安装过程切不要选升级,“要选自定义”,然后选择你事先准备好安装Windows 7所在的那个磁盘,例:E盘。另外激活码先不填,直接点\”下一步\”,安装完成后再用\”激活工具\”激活即可。)
      3、安装完成后,重启你会看到两个选择菜单,第一个是Earlier Version of Windows
即早期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第二个是Windows 7,且开机默认进系统的是Windows 7,等待时间为30秒。至此,一个完美的双系统就这样产生了。

      注解:
      A、如果要更换重装Windows 7,请先卸载旧版本: XP系统下右键Windows 7所在磁盘“快速格式化/NTFS格式”即可,然后再按上面步骤安装。如果要彻底卸载Windows 7,快速格式化后,还需要去掉开机启动项Windows 7,那就需要借助\”辅助软件VistaBootPRO\”了。
      B、修改启动顺序、启动等待时间问题:先装XP后装Windows 7的朋友,系统启动管理器自动创建了,里面有两个系统选项。开机默认进系统的是Windows 7,等待时间为30秒,如果想选择XP系统,等待时间内按向下键切换为XP,再回车键Enter即可。但是有些网友喜欢XP为默认系统,这个时候就需要手动修改或用辅助软件VistaBootPRO修改。
      手动修改方法:Windows 7系统下,在“计算机”右键“属性”,点“高级系统设置”,再点“启动和故障恢复”下面的“设置”,找到“默认操作系统”点向下键,选“Earlier Version of Windows”,再在“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后面改成你想要的时间,例:5秒,最后点确定,重起电脑即可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想法是美好的,其实根本没用,硬盘只要前面扇区有问题,没修复都不可能正常用

网友:
LZ说了把C屏蔽,不能启动可能是没有设为活动分区,在分区前有个A的标志

网友:
直接把前面有坏道的磁盘【屏蔽了就OK

网友:
只要不是第一个磁道就行,重新分区把有坏到的那块分到一个区不格式化,接着分完,然后把那个有坏的区删除,

网友:
坏道部分不能分区,弄成自由空间,再把其它部分分区就行了,

网友:
都与我一样个二把刀,也提供方法一试:
1、确认硬盘0磁道0扇区没坏(主引导没问题);
2、删除所有分区;
3、用PQ工具(137G以下硬盘用它还可以,更大最好换另外的)从盘尾开始建一主分区,并激活;
4、再将余下部分建逻辑区,如不用最前面的坏掉部分,可按MHDD扫描位置确认大小,留空不用。
6、重启装系统,应该OK了

网友:
肯定是没有激活装系统的分区!没事的,你坏道区只要不分区格式化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用不了多久。给客户就算了。自己用下没事

网友:
把C盘割掉 不用,然后把D盘设置为主分区,把系统装进D盘好像可以用,以前用过类似的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还是换盘,不然既花时间又那个,是不是,换了稳定。

网友:
把有坏到的分一个区 然后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我已经把最后一个分区激活了,即把最后一个分区设为活动分区了

网友:
我前几年对于并口硬盘,如果C盘有坏道,可以把C盘这一段不分区不用,而把系统装入最后一个分区的,并能正常使用的.
但现在对于串口硬盘,似乎成功率不高,用这种方法就经常不成功了.

网友: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应该是解决方法之一,但不知是不是能解决所有这种问题?

问:
我的系统装在C盘,可以磁盘有坏道,请问可以装在D盘吗?
我在C盘装了个XP,但是C盘有坏道,有时读取某个文件是,系统直接死机,想在D盘装个XP,把C盘格式化后,D盘系统也装好了,可是启动是系统提示找不到系统盘,请问怎么才可以把D盘做为系统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答:

系统盘根目录下有个隐藏的文件BOOT.INI它就是启动引导文件,修改它就可以控制从哪个盘启动。文件如下:[boot loader]timeout=10[operating systems]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解释:1.timeout=10 表示系统在等待拥护选择启动哪个系统时的等待时间,安装多系统的用户才回看到,默认的时间是30秒,我把它改成10可以加快启动速度,单系统用户当然可以设成02.[operating systems]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表示默认的启动引导位置是从第一快磁盘的第一个分区,启动的系统是WINDOWS,一般人系统都装在第一个分区即C盘,你是装在D只要把partition(1)改成partition(2)就行了。其他的内容千万别动。要找到这个文件,先进到系统盘根目录下,“工具”菜单里选“文件家选项”----“查看”---把“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前面的勾取消,----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就可以了。提问者评价
太感谢了,我系统装好了!谢谢!                               -----向高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