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过节

楼主(2013-09-19):
             今天过节,电子城人很少,修的东西也很少,不过今天修的东西 都很有意思,先说说显示器吧,同行拿来一三星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检查,5V 12 在跳,后来换了光偶  电压稳定,但还是不开机,手摸驱动发烫 跟同行报了80块,换驱动板,用基地买回来的通用板,所有分辩率都调过,就是点不亮屏  心想没这么背吧,在网上查了下,这款原装驱动板,要70块钱  拷 这价钱,还搞屁呀,不死心,找来坏驱动板看看,通电发烫的地方,是VGA接口旁的一个1117  很少修驱动板,也不清楚,是给什么供电,打值对地短,用可调电源 调一个1V 多点的电压烧一下,手到处摸 就是摸不到发烫的地方,但过了一会 可能有一分多钟吧,看到电流电,电流为0了,不会吧 烧一会就,就烧得不短了, 这人品也太好了点吧, 接好屏 通电居然好了,哈哈,  快下班的时侯,来了快华硕,P5G什么的,客人说,开机USB过流报错,15秒关机,这好个好办 报价拆板,实测 USB 都有5V ,跳帽也没跳错,以前修过同类故障,一般都是USB 跳帽,旁有二个电阻分压,给南桥一个3。3 V 电压,电阻坏,但这块板,USB跳帽 边没有电阻 点位图 和图找也找不到,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客人就在柜台边上等着 也不好意思,上迅维网上查通病,静下心来,想,想 南桥要收到USB 5V 分压过来的一个3。3 V信号,这个信号在南桥边上肯定找得到,一表笔接USB5V 一表笔就在南桥边上,一个一个找,居然让我找到了,南桥边上有一个822排阻 和472排阻 822一端接地,一端和472排阻相连,472另一端 就和USB 5V相通,这样就形成了分压,用计算器算了下 822 472 分压后  刚好是、3。3V   哈哈  立马 马 上换 这二个排阻  心想,收钱了   通电接上显示器,故障一样, 后来仔细测量,然来472 排阻 和822 排阻 都没坏,是有一路 USB 5V 到472有断线,懒得,再查了,从最近USB口飞 一个5V 到472排阻   此板OK

网友:
lz水平不错,那个显示器驱动板怎么不跑下线,为什么就烧好了?

网友:
同3楼一样问题?液晶最后怎么烧着烧着就好了?什么都不用换?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盘都是贴片电容短了,电流去烧 时间长点 就把本身短路的 烧成断路了,